pads导入altium的pcb文件,如何操作?有会的吗?

楼主(2010-07-12):
如题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4251-1-1.html原创ALLEGRO文件转PROTEL再转PADS(视频)

网友:
先用altium 打开文件存成4.0格式(即protel99格式),再用PADS9自带的转换工具“alt2pads.exe”就可以转成PADS文件。

网友:
先用altium 打开文件存成4.0格式(即protel99格式),再用PADS9自带的转换工具“alt2pads.exe”就可以转成P ...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转4.0格式,用translator v4.0的直接转ad09的格式(应该是6.0的)效果真的不错,translator v4.0说是最高支持到dxp版本,其实往上是没问题的

网友A:
没必要转4.0格式,用translator v4.0的直接转ad09的格式(应该是6.0的)效果真的不错,translator ...
引用 网友B:

    也可以,现在PADS9.0以上的版本都带translator转换工具。比V4.0高,可以直接转AD6格式的不用再转成99SE格式了。

楼主:
我用pads9.2自带的转化不成
用4.0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