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叠层到底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0-07-12):
    此图只有一个芯板层!

此图中有两个芯板层!

PCB做板时,叠层到底是怎么设置的?
    请大家指教!

网友:
    上面是FOIL叠法,下面是CORE叠法
上面的常用,下面的多数用于不同板材混压

网友:
    第一张图是使用了一张core,第二张图是使用了两张core

楼主:
    请问2楼,一般多层板如4、6、8及以上,一般都是您所说的FOIL叠法吗?
    谢谢!

网友:
    对,一般都是FOIL叠法

网友(2011-02-15):
    这个会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貌似pp与core在压合后介电常数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