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SRE和expedition的互转

楼主(2010-07-13):
哪位能将BS RE的pcb转到 expedition (WG or EE)?
传说能用DAD Translator 来转

网友(2010-09-26):
1. 如果是EE,好像是不能转的,至少我到现在还没有成功。
2. 如果是WG,是可以用SDD Translator转的。
3.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可以用Expedition直接打开Boardstation RE:
    a. 增加环境变量MGC_ALLOW_EXPPCB_ON_RE_DB,其值设为1.
    b. 重启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