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出这样智能的pdf格式文件么???

楼主(2010-07-13):
公司要求出这样的一个文件:
9.PCB查看文件要求:用于生产加工及维修,是一个智能的原PCB文件的PDF格式,可以在图上查找零件位置及网络。

请问有谁知道pads可以出么?怎么出啊?

楼主:
这个很急
请各位高手解救啊

网友:
原理图可以,pcb好像不行,听说9.2的pcb可以出,到底行不行就不清楚了

网友:
pads9.1就可以,產生的PDF可以使用bookmask這個功能來搜尋零件跟NET.

网友:
9.2可以出类似logic的pdf

网友:
9.0也可以的

网友:
把图纸直接打印出来就行了,使用PDF打印机。

网友:
AD与ALLEGOR都可以,

网友:
    新版的可以。

网友:
    我用的是9.0.2,选择PDF打印机后,依旧无法查找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