滴泪,为什么有些有,有些没有呢?

楼主(2010-07-13):
我进行滴泪的时候,发现有些地方出了滴泪,有些地方没有滴泪。
好像是,45°角进出的焊盘,才有滴泪,除了这个,都没有滴泪出现的了
有什么办法让他们全部滴泪嘛?

网友:
    没发现此问题。只是有时候从过孔拉出的线没有泪滴。
从过孔拉出的线没泪滴,可以在出过孔后停一下(左键确定)就有了

网友:
    某些线路加泪滴是触犯规则了,所以不会出现

网友:
    也可能是泪滴设置的问题,还是找本教材好好看看相关设置

网友:
    系统选项的泪滴选项卡中,选中“Auto adju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