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检查遇到问题

楼主(2010-07-14):
在检查连接性错误时,出现了这样的提示。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的缘故?谁知道指导下啊!

楼主:
在Clearance检查是是正常的,但Connectivity时就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网友:
错误太多了,超过5000个错误,所以不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jimmy,   我还想问下如果网络表丢失是不是会出现上面那种情况?

网友:
不是吧,这种现象也出线了,LZ真厉害,错误令人汗颜.................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线都连完了,只是在检查错误,不可能有那么多没有连接的,肯定其他哪里错了。。。

网友:
不是吧 这种错误也有?...

网友:
我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再导一次asc文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