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地线的宽度比焊盘直径大很多应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0-07-14):
板子上接插件的焊盘都十分细的啊~这可怎么办是好啊~急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啊? 只要你封装对 地线宽又怎么了啊?!再说你的地线宽度也是可以调整的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规则里有一个SMDNeckDown么,我现在直接不用这个规则了,但是由于我接插件的引脚太细,地线走起来还是容易出现和焊盘的间距不够的问题,我现在用的是先引出一段细线,再加粗线,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
    就是这样,
也只能这样!

网友(2010-09-07):
    就是这样,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网|PCB layout论坛|PCB设计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也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