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有人会这个吗?

楼主(2010-07-14):
我把线拖动到引脚上,可是软件不让,这么设置啊?

网友:
应该是栅格捕捉的问题吧,关掉捕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关掉捕捉栅格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这样设置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
嗯,可是谁能解释一下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我今天也碰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浏览原理图时不小心拖到引线造成连接错误,也就是说,对于每个电气连接,都必须是用户在清醒状态下连上的

网友:
回复  leavic

    这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浏览原理图时不小心拖到引线造成连接错误,也就是说,对于每个电气 ...
引用 网友B:

这样啊,还以为是有什么别的属性要求呢。

网友(2010-11-30):
原来还可以这样啊!学习了

网友(2011-04-04):
学习了,一般讲这个杂项的设置这边会是默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