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2007.7 中能不能自己定义元件的3D模型

楼主(2010-07-14):
如题

网友:
要用proE做

楼主:
做出来了怎么使用呢?能讲讲具体的步骤啊?

楼主(2010-08-23):
在摸索中已做出几个3D模型,不过我用的是UG,3D模型建完后导出为stl格式
具体步骤如下:
1. 在3D PCB Viewer 界面下,点击File->3D cell import...
2. Cell Name: 选取需要导入3D模型的元件
3. 3D File: 对应的3D模型(即前面从UG中导出的stl格式3D模型文件)
4. 特别注意 Units Conversion: 选项的选取,错误的单位转换可能造成导入的3D模型不是过大就是过小,因为在建模时使用的是mm,EE中是th,故选取“mm to th”这个选项
5. 旋转及偏移值依实际情况调整
6. 完成后点 "Apply" 或 "OK" 按钮即可。

遗憾的是在本软件中元件3D模型不支持色彩显示,都是一个灰色,使得视觉效果有些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