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调用系统字体时,圆滑处理的不行嘛,可否设置?

楼主(2010-07-14):
看下面二者对比很明显,都是同一个字体文件,但为何pads中效果那么差呢?

网友:
线宽设置的不对,重新设置一下线条的宽的即可

网友:
可以直接打印出来看效果,有时候在软件上是看不出来的

楼主:
回:laoliu:是哪里设置呢?难道是这里?但这个是设置字体线条的粗细的,而且除了PADS自己的字体外,系统的ttf字体均不可以设置!

回:ljdx
谢谢提醒啊,检查了,在CAM预览里看的,同样很粗糙!

顺便表扬一下,网站似乎有改进,加图片的功能好用些了,firefox支持的也挺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