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3SC6410 DDR等长绕线!请大家指教!

楼主(2010-07-14):
新手3SC6410 DDR等长绕线!请大家指教!
1:CLK线差分线长51mm。
2:地址控制信号等长50mm。
3:数据线等长41mm。

问题:
1:这种叠层方式会不会有问题?
2:走线的线宽线距是否有问题?
3:线阻抗未充分考虑,只考虑等长是否可以?
4:有无其他可以改进的!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
关注中,等高手解答。发现一个问题是你BGA内打的孔内径为0.1mm,工厂工艺应该达不到。

楼主:
1-4-1的盲埋孔,0.1mm的为镭射孔!

0.2的孔走不出来!

网友:
层设置有问题

楼主:
楼上的有何问题?谢谢!

网友:
top-gnd-si-si-vcc-bottom
你的设置top-si-gnd-vcc-si-bottom
顶层和底层没参考平面

楼主:
由于使用盲埋孔,1-4-1的工艺比较容易做到,所以使用 SSGVSS的叠层!
顶层也参考G层!走线尽量第一层和第二层不重叠!

网友:
个人觉得,阻抗最好用对称的层,二,你两边内存的过孔数不一样

网友:
LZ的叠层方式需要改进,不然阻抗不好控制。因为要使用盲埋孔而使用这种叠层方式,有点避重就轻。如果6层线实在走不出来,可以考虑增加层数。这样成本应该不见得比用盲埋孔高吧。另外对BGA而言,最好每一个PIN都扇出一个过孔,这样性能应该会好些。

网友(2011-03-12):
你的地址线要保证比你的始终线长1000MIL

网友:
请问版主此板子可以正常跑起来吗?

网友:
DDR的阻抗只是因为驱动能力较弱造成的,负载阻抗太大可能会驱动不了,按单端50ohm做就ok了,没有特别严格的要求,像DDR3里面这个基本都不用考虑了,因为驱动能力已经到了120ohm。

楼主:
报告一下,可以正常跑!

网友:
图片上看线宽线距小于4mil了

网友:
看到走的如此复杂,我的眼花了

网友:
完全没问题,只是没必要走这么长的

网友(2011-05-30):
一阶盲埋孔的叠层只能这样安排。但是DDR的部分完全可以用通孔的,建议只在6410用盲埋孔。每组(8根)数据线最好走在同一层。DDR部分最好先把地、电源孔打了再走线。间距和阻抗跟制板厂协商是可以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