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方面关于线宽的问题..

楼主(2010-07-14):
大家好,我由于刚接触pads这类设计软件,因此对于那些多少V多少A的电压电流该走多宽的线是一窍不通 。所以小弟在此发个问帖想请教以下,还望各位前辈高手多多指教 。呵呵,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
1A走1mm 线宽一般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老兄

网友:
线宽载流能力与软件无关的。

载流能力要看线宽,铜厚,温升而定。按通常的情况下,表层10mil可以过1A,内层40mil过1A。所以大电流的线尽量走表层。

网友:
这软件不计算导线的电阻?,电流大,走的线又长了,电压掉得很厉害的

网友:
楼上说得好。

但大电流的线基本上集中在输入端或输出端,通常在布局上相关器件都是比较近的,可以忽略线长。

网友:
某些电路可能会出现这个情况,以前吃过一次亏。5v的电源,走了6~700mm,电压掉的太厉害,板子工作不正常

网友:
实际得看你PCB的材料如何,让软件怎给你算
产品最终还是要做老化,测测温升,这样才保险

网友:
版主讲的很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