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EE7.9自带的AllegroToExpedition?

楼主(2010-07-14):
请问各位有没有用过EE7.9自带的allegroToExpedition。我自己做时报错,如下图,

各位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为什么?
多谢!

网友:
用过,但是不成功,提示是焊盘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这能搞老版本的allegro

网友:
我的也是不成功,可是是allegro版本问题

网友(2014-07-18):
ALLEGRO要转成BIN文件吧。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6282-1-1.html 原创出品,好东西,你懂得

网友:
我的ALLEGRO转换时、输入main out命令行显示:Command > main out
E- Command not found: main out 我那里没设置好、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