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覆铜后出现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0-07-15):
THERMAL RELIEF ERRORS REPORT -- max6.pcb -- Thu Jul 15 09:33:28 2010

       Drilled pads with                    Nondrilled pads with
less than 50% thermal extensions      less than 25% thermal extensions
Report of Violating Thermal Spokes Remover.
On Top:
                                        IC3.3   (2012.7, 1408.9) # = 0
                                        IC3.5   (2012.7, 1369.5) # = 0
                                        IC3.7   (2012.7, 1330.2) # = 0
                                        IC3.11  (2012.7, 1251.4) # = 0
                                        IC3.17  (2150.5, 1172.7) # = 0
                                        IC3.22  (2248.9, 1172.7) # = 0
                                        IC3.26  (2347.3, 1251.4) # = 0
                                        IC3.28  (2347.3, 1290.8) # = 0
                                        IC3.35  (2347.3, 1428.6) # = 0
                                        IC3.39  (2248.9, 1507.3) # = 0
                                        IC3.42  (2189.8, 1507.3) # = 0
                                        IC7.22  (1997.5, 3648.5) # = 0
                                        IC7.53  (2602.5, 3460.1) # = 0
                                        IC7.63  (2602.5, 3774.1) # = 0
                                        IC1.14  (1572.5, 4562.75) # = 0
                                        IC1.29  (1907.5, 4625.75) # = 0
                                        IC1.31  (1907.5, 4688.75) # = 0
                                        SP1.2   (927.5, 775) # = 0
                                        SP1.5   (1052.5, 775) # = 0
Total Drilled pads:    0               Total Nondrilled pads:   19
已经按网上说的修改了这里“thermals”

网友:
不保密把图发上来给你看看啊

网友:
这些地方没铺上铜

网友:
你可能设置了花孔,致使有些地方无法普通,你可以把一些花孔去掉,或者强行走线的方式连通。

网友:
应该不影响,设计验证通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