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DRAM布线延迟计算问题

楼主(2010-07-15):
请问:上图所示,POLAR软件这里算的延迟156ps/inch,这就是传输线的单位延迟么?
看公式说,Tpd=L/C/√Er。延迟只与介电常数Er有关?和频率没有关系?这里的C是光速么?
那速度快了,同样介电常数的板子传输线延迟都一样?只是容限变小了。所以误差要求做的更小?

期待解答,不胜感激额。

网友:
传输线的传输速率一般为6in/ns,看你走线多长,可以估算一下你的延迟

网友:
1. 请问:上图所示,POLAR软件这里算的延迟156ps/inch,这就是传输线的单位延迟么?
==> 是的,每單位 inch 延迟156ps。

2. Tpd = √LC, 以你的例子, 單位長度的 L = 8.017nH, 單位長度的 C= 3.057pF,算出來的單位延遲就是 156ps/inch。

3. 延迟只与介电常数Er有关? ==> 是。更正確的說,是與有效介电常数有關,有效介电常数會取決於你的 PCB 結構,而有所不同。

4. 和频率没有关系? ==> 是。參 (7.)

5. 同样介电常数的板子传输线延迟都一样? ==? 是。

6. 只是容限变小了。所以误差要求做的更小?==> 不了解你在問什麼?

7. Tpd=L/C/√Er, 这里的C是光速么?==> 這公式好像有誤? 延遲的公式是√ Er / C ,這個C才是光速。

楼主:
谢谢你详细的回复。
6、我的意思是,对于速度更快频率更高的芯片,要求线间误差更小。而不是速度快了影响到了延迟。回答了5,6就知道了。
7、信号在介质中的传输速度公式:νp =C/√Er。我算的是总延迟,L/(C/√Er)和L*√ Er / C 是一个意思吧。

网友:
信号在介质中的传输速度公式:νp =C/√Er
νp是传输速度,單位為 m / S 或 in /S,單位長度的延遲為速度的倒數,單位, S/m。
νp =C/√Er ,所以單位長度延遲 PD = √Er /C   [ S/m]。若要算總延遲,設線長為 x 單位,則 TD= x單位 X (√Er /C ) 。這裡的 C 是光速。

另一個算總線長的延遲公式為 TD = √LC 。這裡的 L 為傳輸線總電感,C 是傳輸線的總電容。
*** 大家很容易在這個地方把這時的C (電容) 與 另一個公式的 C (光速) 混用,所以我看不太懂你所列出來的公式。

网友:
是否要考虑色散的影响呢?怎么能与频率绝对无关呢

网友:
由于实际的媒质都具有有限的导电率,使得波在煤质中传播与波的频率具有相关性。v=c/sqrt(Er)是在理想导体(电阻率为0)与理想媒质(电导率为0)前提下的推导结果。

网友:
Playdad : ..... v=c/sqrt(Er)是在理想导体(电阻率为0)与理想媒质(电导率为0)前提下的推导结果。

::= > 是的有這個前提,非常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