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多电源内层分割

楼主(2010-07-15):
小弟新手,现在做一块4层板,顶层与底层走线,第三层作为内电层,大概接近20个电源,第一次做这么多电源的板子,由于布局上有很多器件已被定位,可以调整的器件不多,所以各个电源在板上的分布不太集中,在走线的时候也没特别注意电源分割的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在走线完后对内电层的分割实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问 1、这些电源是否需要在内层全部进行分割,能否在内电源层通过走线的方式连接各个电源?
       2、即使勉强将电源分割好,那势必也会有很多信号线遇到跨分割的问题,这样对整个设计影响大吗?

请各位帮我想想我的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希望能给我提出一些参考的建议。

另外帮我看看这样的分割是否会太乱,这是师兄在做多电源分割时的参考(见图片)

网友:
    现在图中分割的不是很好吗!

网友:
    同问  望高手解答

网友:
    好厉害  我还没分割过   诶

网友:
    第一点,一些短的,电流不大的,要求不高的可以放到表层用走线来实现。
    第二点,信号跨区,这个问题到EMI应该是有影响的,但对于4层板来说,复杂点的板子想不跨电源区是比较难的,只是要注意到关键信号不要跨区如:CLK等高速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

网友:
    呵呵 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关注.....

网友:
    补充下,跨区主要是说地平面吧,而电源分割是第三层这应该不相干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底层走线的时候就是参考的电源层!就会有跨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