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个处女版,大家给点意见吧~多谢

楼主(2010-07-15):
用的软件是 protel DXP
里面还有些问题,只要是接插件的引脚太细,和地线宽度有冲突,所以我每个地线的引脚都先用细线连出来一节再连宽的地线,电源线也是一样的做法,不知道这样能合理么...
唉,也没有经验,心里很是没底啊...

楼主:
右边有文件下载哦

楼主:
唉~关于我那个问题,有人告诉一下么?身边都没有人会这个,自己琢磨真的好累啊...

网友:
细线连地线可以。你设计中直角和锐角太多了,得好好修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知道了!多谢!

网友:
板子大小还可以小点,这么一点元件可以尝试单层手动布线。
你的问题:“里面还有些问题,只要是接插件的引脚太细,和地线宽度有冲突,所以我每个地线的引脚都先用细线连出来一节再连宽的地线,电源线也是一样的做法,不知道这样能合理么..."
低速板子可行,高速的话那就要看实际情况。因为你那样做的话导线的阻抗匹配不连续,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多谢关注啊,也有人给我建议单层部,但那个接插件上很多接地的引脚不好处理,想把底层作为接地层,在顶层布线,听说这样更稳定,您看呢?
   另外接插件上连的核心板的主频还蛮高的,上百兆赫兹,请问这样的话我是不是也得注意那个阻抗的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是的,会好多。
    2:高频的话还是要仿真过才知道效果。串扰跟反射应该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