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上标识logo的终极解决方案!

楼主(2010-07-15):
这个论坛貌似还不错,不多说了,就是把你的logo做成TTF字体,这样就可以随意用到各种软件里,包括PCB,这种方法无失真、可以任意缩放,堪称终极解决方案,呵呵!
彻底抛弃用BMP2PCB或者通过机械CAD软件转成DXF再导入等方法的麻烦...
看这个上海世博的效果:

这是TTF字体,下载装到系统中即可: Expo2010 logo

但是,在pads 9.2中,效果不行,应该可以设置,哪位仁兄知道?可否指点?

网友:
请教:怎么把logo做成TTF字体?

网友:
把logo做成TTF字体的工作会不会比其它方法工作量大几十倍?

楼主:
上网找一下吧,然后望能到此贴分享
应该能找到这类软件中最好的,也防止思维定势!
做字体的也是一类专门的软件,有很多,望贡献出最好的,搜一下,很多种。。。

即使工作量大几十倍,但却一劳永逸,任何地方随意取用、随意缩放....所以才敢堪称终极嘛,呵

网友:
好东东  学习ING

网友(2010-11-25):
这样也可以?不过做成TTF字体的难度可能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