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SDRAM地址数据线分叉以后阻抗要改到60欧么?

楼主(2010-07-15):
如题;看到有这个说法:单线阻抗控制在50ohm,对于地址和控制信号,分叉点到两SDRAM(可能的情况下)的阻抗控制在60-65ohm,以确保阻抗的连续。

请问这个阻值是如何得出的?

谢谢!

网友:
从不同方向看,目的是保持阻抗的连续性,只是理论分析应该这样比较好,实际上很少有人这么做,因为很困难,也似乎没这个必要。

网友:
其实理想的情况是控制到100左右
但100ohm的阻抗工艺上实现可能有点困难
所以就比50ohm稍大些
但的确很少人去这么做,因为只要控制下T点到分支的这段线的长度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