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皮盖绿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5):
如图,黄色圈内为加宽电源走线做的铜皮,想盖绿油
蓝色圈内为功率元件做元件封装时就做了铜皮,此铜皮不盖绿油,该怎么做呢

楼主:
插上图片

网友:
木有看到图片

想盖绿油的,只要铜皮上边没有阻焊层就行了。
想不盖绿油的,只要用copper在铜皮上画个多边行,并选择阻焊层就行了。如果是元件,可以在建库的时候就把阻焊层画好,以后就不用再画了。

网友:
黄圈处自己铺铜的话,应该是没有开阻焊,这样就不需要做其他操作,制出板子就是盖有绿油的。
篮圈想露出铜来,就得自己添加阻焊层,把想露出来的都盖上阻焊层就行了。在建库的时候盖好也行。

网友:
不想上绿油的地方就在solder mask层画线吧

楼主:
建库的时候怎么盖啊

网友:
建库盖和在pcb图中盖的操作一样呀。

楼主:
是用2dline还是画铜皮啊

楼主:
在出gb時solder mask层能看到的都是沒有蓋上綠油的吧

楼主:
谢谢给位,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楼上的图,需要开绿油的地方应该是一个元件的焊盘,如果是的话就不需要在阻焊层上画铜皮了,你可以到Gerber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