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pedition中心庫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0-07-15):
请问各位大侠,expedition中心庫中是否必须包含了原理图中的所有器件的Part库才可以进行dxdesigner到expedition的Forward操作? 我的中心庫中目前只有原理图器件的symbol库和cell库,在进行Forward Annotate 操作时总是报出如下错误:  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谢谢了!
 Checking for value differences between symbol properties and PartsDB properties

     Checking the validity of the packaging of prepackaged schematic
      symbols.  Only the first error in symbols having the same
      Reference Designator will be reported.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1N4007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and Part Label: .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The relevant symbols are:

INFO Block  Page , Symbol F58: Symbol location.

INFO Block  Page , Symbol F59: Symbol location.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24LC128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and Part Label: .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The relevant symbols are:

INFO Block  Page , Symbol F29: Symbol location.

     ERROR:  There is no Part Number: 93LC46B-ISN in the Parts
      DataBase for symbols with Part Name:  and Part Label: .
      [Please add the Part Number to the PDB either directly
       or by having the project file point to a PDB that contains it.]

网友:
因为你没有做part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偷偷懒不做part?或者让软件自己生成part?因为原理图的symbol已经通过PKG_TYPE与CELL对应上了。   以前用dxdesigner和allegro的画板子就只要分别做好symbol和PCB封装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rx_78gp02a兄,你的中心庫都是把symbol库和cell库作起来后再通过做part库把两者关联起来的吗? 如果使用dxdatabook来关联symbol和cell,是否可以不用单独建立part库?

网友:
都要建立part的,这个是不能偷懒的,是流程的一部分,就像你不画原理图怎么能布板子,databook的好处是方便添加part的属性和管理器件,part还是要做的,databook的device其实就是对应的part number,做part没有什么不好的吗,前期工作繁琐些,后期的工作就方便很多了,一旦symbol和cell对应起来了直接调用part就可以了,也不用害怕封装出错,更不用担心管教映射错误,是个比较严谨的流程,习惯就好了,虽然ee有netlist流程,这个好像不用做part,就像orcad的网标形式一样,但是用这个流程不能体验很多很好的功能,比如ces就不行,要另外开启,而且正标反标不方便,原理图和exp交互也不方便,还是用cdb流程吧

楼主:
恩,多谢rx_78gp02a兄指教!  看来还是很有必要习惯EE的标准流程。

网友:
2007有教程吗?没有资料真难对付!

楼主:
2007的教程在论坛上有一些吧,我现在还在用2005SP3,感觉这个版本要相对稳定一下,教程主要以<<mentor高速电路板设计与仿真>>为主。

网友:
明摆着俺是来灌水的。木有办法,为了赚10分预览权~

网友(2012-08-14):
O(∩_∩)O~与蓝拳

网友:
请问哪位朋友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无法更新网表!!
ERROR: No cell library search paths found from F:\PCB\CM_IBT_CTL_V10_X.prj

     ERROR:  Unable to initialize CellDBUpdate.
      Do you have the correct path to the Central Library?
      Did you forget to set the search path for cells?

网友:
没有把prj指向正确的lib目录。
里面重新指定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