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两层板特征阻抗的计算

楼主(2010-07-15):
各位好,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2层板计算微带线(单端和差分)的阻抗和4层板的方法是不是不一样?
手里有两个工具,以前在4层板使用都是正确的,但在2层板上计算得出的值不对,后来想到主要是板层厚度的问题,4层板和2层板的层叠关系不同,造成铜箔下的板厚不同。
不知道应该怎么计算2层板微带线的特征阻抗?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感激不尽!

网友:
如果设置一样的话,计算阻抗应该是一样的啊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37794-1-2.html

上面这个帖子,是以前一位朋友问的关于2层板的阻抗计算的方法,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