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板sdram布线做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0-07-15):
新人请教:sdram布线有过孔从top 到inner和从top到bottom,通常top和bottom的特征阻抗会一样,但是内层的特性阻抗会相差比较大,这种情况下如何做阻抗匹配,还有过孔的影响大不大?

网友:
先简单说一下你的叠成,才能分析内层线的阻抗。sdr一般不需要考虑过孔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A:

    top/gnd/inner/power1/gnd/power2/gnd/bottom.(已改为8层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制板的时候让厂家把top inner bottom三层的特征阻抗做的一样会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用很精确,差个几欧姆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没做阻抗匹配,仿真出来波形不太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这样,跑不了多高

楼主:
回复 网友C:

    100m有 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参考别人的设计做的,他们也没做匹配,而且等长也差很多(最大的有500mil)。。。。。
    他们的板子也能用。。。。

网友:
回复  cwfang

    我没做阻抗匹配,仿真出来波形不太好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什么软件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D:

    hyperlynx

网友:
    inner 与 top/bottom 的线宽要设置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叠层的时候把top和inner的阻抗做的差不多可不可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M问题不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仿真波形振铃很严重,峰值都超过5v了(3。3v的信号)。不知道是不是我仿真的不对,在公司,不能上传pcb。。。。哎!!(新手迷茫中)

网友:
1. 内层的阻抗和外层可以控制的比较接近;2. 仿真前确认Driver是否有不同的drive strength,有的话设置较弱的drive strength试试;3. 在drive端串联一个二三十欧姆的电阻,若是双向信号,可将电阻放置在中间。

网友:
回复 网友B:

超过5v?不可能吧?我做过没做阻抗匹配的仿真 ,最多在4.7v,不过这也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