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rl+左键暂停走线

楼主(2010-07-15):
CTRL+左键,停止走线,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呢?
难道是DRC不能开着?

网友:
老大,问题不能这么问啊!既然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那就描述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嘛,你不说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大家怎么能猜得出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呢,你要是把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都说清楚了,大家也就不用绞尽脑汁想到底是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拉。说不定你自己写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的时候,就自己想出来到底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也说不定呀。所以以后再问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这类问题,一定要说清楚什么时候可以什么时候不可以哦~~~~

还不说 -19 如你所愿,给你加-19分

网友:
憋死我了~~~我这么热心解答,有没有人给加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人真强.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人把楼主吓跑了,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就好比唐僧那般,签定完毕

楼主:
呵呵,感谢一下2楼苏鲁锭 的热心回答吧
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情况下可以什么情况下不可以的。
好像是开着DRC就不可以,不开就可以的

网友:
为什么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可以呢?
引用 网友B:

    你既然这样问了,就是遇到了不同的情况,不能描述出来么?

网友:
你是想要这图的效果么,8脚用ctrl+左键暂停走线可以弄出很多未连完的线头
5脚用同样操作,却始终只有一个。
我估计是因为8脚的网络中,焊盘多,所以可以弄出图中的样子,5脚网络中只有2个焊盘,所以只能画出一条线。

网友:
你可真没幽默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我有想弄8脚这样的效果
但还有,我发现开着DRC的话,ctrl+左键,不能停止走线
有时候画线,我让他停在一个地方,然后又要改动一下线,于是从前面一个位置开始重新走,然后又停一下
我想看看两条路径那个最优,但是发现不能,只能停止在一个地方,而且,是飞线最短的那个位置····

网友:
我开drc可以停。

网友(2011-06-08):
PADS2007是这样:ctrl+左箭头+左键点两次(间隔不要太快,0。5秒左右)

网友:
还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像在绕口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