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单独设置插件元件脚为十字铺地?

楼主(2010-07-16):
请教一下各位:一块PCB板中,贴片元件要求实心铺地,插件元件却要求十字铺地,均为同一网络,如何实现?谢谢!
不知道有没有表达清楚这个意思。实用软件altium 6.9

网友:
就是同网络中有的用隔热焊盘,有的直铺。
99se很容易设,ad6试了试,似乎也有针对PAD的设置,但是它的规则设定好像需要符合编成格式,我没弄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我知道了怎么设置,看了你的截图,这个也是要规则里面设定的。

网友:
ad规则里会设置了,不妨讲来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设置这个是比较麻烦,ad在这方面做得不是很好,比如要设置敷铜与其他网络的间距,对象要打“inpolygon”,而不是“ispolygon”,否则会提示错误。多看看软件自带的官方说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