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中如何将不同名字的同一网络直连起来

楼主(2010-07-16):
以前用altium画图,一个工程中几张逻辑图都有VDD3.3V,但为了区分,定义了不同的名字,不如VDD_WLAN_3.3V,VDD_WSN_3.3V......,然后用连线将他们都和VDD3.3V连起来就成了一个网络,但是在pads2007里不能将不同名字的网络用导线直连,该怎么办?

网友:
9.0有个功能叫桥接。

网友:
用copper能把它们连起来吧,或者是2D线(顶层)

楼主:
能说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
就是用不带网络的copper或trace手动连接不同网络。

网友:
ECO模式添加连接不可以么?

网友:
ECO模式添加连接后只能选择一个NET名字

网友:
去看看9.X版本的更新说明,你会发现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