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自我設計電源

楼主(2010-07-16):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樣,想學習,可不知道從什麽地方開始,只是拼命的看書,看例子。
但是我看書也不是很懂,所以我決定自已設計一個最簡單的電源作為開始!慢慢理解!希望大家幫忙!先謝了!
我想設計一個交換機的電源,是220V轉成12V的,我知道,你們會叫我先看些資料,可是我的觀念還不太清楚!
設計這個電源我不知道要注意什麽,要什麽要求,只要你們想說,隨便說,我看能不能完成這個我電子業的開始!

网友:
So, I want to know if you are a Chinese in mainla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會說中文吧,雖然我看的懂,再深就不行了

网友:
你怎么打的是繁体字?

网友:
1.确定输入输出功率,根据功率选择合适的电路架构;2.确定电路结构后,选择合适的功率IC,如果用到变压器还要设计变压器;3.控制环路的设计,虽然有很多控制IC可以参考,不过如果想深入了解,你还要学习控制方面的知识,小信号建模,控制环仿真;4.开关管Snubber电路的设计;5.如果输入端想实现较高的输入PFC及较低的THD,你还要学习PFC方面的知识。6.如果考虑系统EMC,那要学得东西更是多。这些是大的方面,还有很多细节的地方就先不提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奇怪嗎,在臺資都是用繁體系統啊,呵呵,生是大陸的,長也在大陸,學也在大陸,更確切的說,我就沒離開過大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謝謝你,我也有點這些概念,電路架構是指,
還有,你說的不會是設計一個電源要懂這么多吧

网友:
簡體系統的輸入法也可以輸入繁體的。这个不难。這個不難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兄,我們不是在討論這個,不過我非常羨慕說英文的,雖然看不懂,還是很高興,
來了。給我點意見

网友:
原来这就是繁体啊,哈哈!题跑的有点远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