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层板盲埋孔如何设计?

楼主(2010-07-16):
    见过一种设计,1-2打盲孔,2-5打埋孔,5-6再打盲孔,但是想不通这样的PCB板怎么做的?
    这样的话,1-2之间是prepreg还是Core呢?
    哪位大侠给讲解一下,最好上图!
    谢谢啦!

网友:
    1-2打盲孔,2-5打埋孔,5-6再打盲孔
    这种设计产生了交叠,机械钻孔是无法实现的。
至于层间是pp还是core,是根据叠层情况,板厂习惯,和PCB设计的综合考虑。
举例来说,一个4层板,压和情况可以是a:2,3层间是core;1,2/2,4层间是pp。
                            也可以是b:2,3层间是pp;1,2/2,4层间是core。
    一般板厂默认是按照a情况制作,似乎是工艺操作容易,或者是便宜。
其实pp压和固化后,和core性质是一样的。

楼主:
    不过好像这样的盲埋孔板里面的2-5层使用普通4层板做,然后钻孔形成2-5的埋孔,然后在用RCC材料层压出1和6层,然后再做1-2,2-5的盲孔,不知对否!
    请明白人指教!

网友:
    “层压出1和6层,然后再做1-2,2-5的盲孔,”

对于机械钻孔:
然后再做1-2------1和6层已经压合上了,就不能再做1-2的孔了。
2-5的盲孔---------2-5的孔是埋孔,不是盲孔。2-5的孔也是1,6压合之前就做好的,压合之后,不可操作。

网友:
    不过好像这样的盲埋孔板里面的2-5层使用普通4层板做,然后钻孔形成2-5的埋孔,然后在用RCC材料层压出1和6层 ...
引用 网友A:

    内层都是这样制作的,  2.-5可以看过他们在做4层板 多层板也是这样,先内层制作,再外层处理。再说这埋孔要比1-2的孔要大。说明还是个通孔用机械钻直接钻,
       关于,1-2 , 我想是用一个PP片 压上去,再弄一个COPPER ,钻孔用激光钻,不钻破  于是成本就贵了。

   5-6 的孔看做6-5 ,反过来用,从6到5 激光钻 ,烧出一个孔OK , 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