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O,VCXO,TCXO,VCTCXO

楼主(2010-07-16):
借风水宝地,请问下XO,VCXO,TCXO,VCTCXO的区别,请分别从硬件,软件控制,RF用途作个说明.

网友(2010-08-22):
XO,一般的振荡器
VCXO,压控振荡器,做PLL啥的
TCXO,温补振荡器,在对精度要求较高的时候用
VCTCXO,应该是压控温补振荡器,很少用的吧
这玩意没啥软件可控的,一个压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