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1在焊盘上打不了过孔,是不是BUG?

楼主(2010-07-16):
最新发现:pads9.1走线时打开DRC在焊盘上打不了过孔,SAME NET间距我设置成0了,有哪位大哥知道为什么阿?

网友:
再在RULES里设置下这里就可以了

楼主:
我也设置这里了,但还是打不了,在PADS2007 layout里面就可以,我是用PADS LAYOUT,ROUTER里面可以打的。不知道为什么阿?

楼主:
各位有没有碰到这个问题?用9.1的可以试下。

楼主:
所有该设置的我都设置了,就是不行.我看是BUG.

网友(2011-12-23):
我也遇到同样的情况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2012-07-20):
终于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啊!

解决方法:
把设计栅格设置得更小就可以了。在无命令模式下,输入以下两个命令:

u m
g 1

即把设计栅格设置为1mil,就可以在Layout和Router中顺利添加过孔!

差点把安装的9.4.1给卸了,呵呵。

网友:
另外,发现用PADS9.4.1打开PADS2007的工程时,有时候个别过孔会突然消失,DRC检查线路不通。

得重新添加过孔。

初步断定是PADS9.4.1的BUG(或者是破解带来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有没有解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