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讨论:我们是否需要用hspice进行高速串行信号仿真

楼主(2010-07-16):
对于高速串行信号,眼图是重要的观察分析途径,但是如果仿真的比特位数不够多,眼图是没有意义的。而类似hspice之类的仿真速度极慢,即使你能获得准确的serdes IO模型,也能准确的描述无源链路模型,但是也只能仿真得到有限的比特位数结果。除非你有超级计算机,等得起以天为单位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我们还可能指望通过hspice仿真来分析高速串行链路吗?

网友:
问题是,除了spice仿真,还有其它办法吗?根据无源链路、IO模型的情况,只能定性的了解下结果会如何,有办法定量了解吗?

楼主:
我很期待AMI模型,但是1年多了,我只看到xilinx有提供,不知道是否这条路子有没有可能铺开

网友:
曾经也面对过这样的问题,
初学HSPICE时,机器慢,只跑128位,得到眼图后狂喜不已,虽然没有太大的指导意义。
在高速串行方面,通常是数据量来说话的,所以需要运算速度快的超级计算机。
至于AMI模型,IBIS协会应该在这条路上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鲨鱼的回答好像不完整啊。你只说了曾经也面对过这样的问题,那现在啥意见啊?讲讲呗

网友:
准备台超级计算机,呵呵!!我目前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对了还可以在写网表的时候,多调用写用些子程序,main网表写短点,可大大的提高速度!

再是设置下仿真精度,以防止仿真不收敛!

网友:
Hspice的仿真结果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Hspice是时域仿真引擎的黄金标准,其它的AMI、Nexxim、高速示波器的眼图仿真,都是以Hspice的仿真结果作为标杆来比较,至于一些软文号称的比Hspice仿真结果更准确,因果性更好,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由于我没有亲自验证过,所以不否定也不肯定。

首先,有一个结果总比没有结果好,而且Hspice仿真得到的还是比较靠谱的结果,这个可以做测试对比,吻合度还是很好的。
其次,为什么需要做海量bit的仿真?那是因为需要找到很坏情况下的眼图,其实这个可以”曲线救国“。所谓最坏情况就是最大ISI,可根据通道的编码找到引起最大ISI的对应码型,然后用这个码型做激励仿真,得到的结果是相当地接近最坏情况,Hyperlynx有一个最坏情况眼图激励的生成功能。当然Hspice仿真中没法考虑或者很难考虑RJ、BUJ的影响,这个可以在仿真时留取一定的裕量来解决。

网友(2011-01-12):
hspice的作用目前还无法取代,但是我不建议搞海量的bit仿真,对计算机硬件要求比较高,也很耗时。我们主要的目的还是找到worst case,正如楼上所说,找到最坏的码型就OK了。
另外问giga一下,hyperlynx生成最坏激励码型是什么原理?目前还有其他更好的手段找到最坏的码型吗?

网友:
我们公司有很多台仿真服务器,可惜我不会用hspice,准备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