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不久,遇到一个问题,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0-07-16):
PCB中的原件都没有标注,不知道弄了什么

网友:
应该是PCB放大的不够打吧

楼主:
够大了耶还是没有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去掉隐藏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楼主:
谢谢4楼的提示,那在哪里可以让它默认都显示啊?之前都显示的,不知道按了那个地方,现在都不显示了

网友:
最基本的 LZ还是好好看书吧

网友:
谢谢4楼的提示,那在哪里可以让它默认都显示啊?之前都显示的,不知道按了那个地方,现在都不显示了
引用 楼主:

    全局编辑

网友:
去PCB环境参数设置看看,或者恢复默认下试试,小问题。

网友:
用Shift+c 试一试

网友:
基本问题还是不要问哦,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