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级PI仿真能仿到什么频段?

楼主(2010-07-16):
PI仿真中,我们一般都希望做到在目标频段内做到阻抗低于某个值。最高频率一般都是按0.35/tr。但是很多时候,不要说这个最高频段,往往1\2百兆情况下就不满足要求,我们也不可能用到0.1nf以下的电容器,因为这通常属于IC内部处理的事情了。那我们一般到底做到什么频段内满足阻抗要求就算可以了呢?

网友(2011-01-28):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仿到1GHz就可以了,以下是我在作PI分析时对单板电容的一个整理,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可以在很高的频率范围内发挥作用的。然后平面电容也会有用的。所以我觉得到1GHz是一个比较折衷的点。再高了虽然也有pF级的电容可以用,但阻抗曲线太尖,很容易产生新的反谐振点,从pcb设计实际上很难做到。

我觉得仿到1GHz就可以了,

网友(2011-04-15):
取决于哪家的仿真软件吧~Sigrety的仿真软件精度比较低,也许勉勉强强做到1GHz。
但SIWave应该可以精确到5GHz左右,前提是去耦电容模型也要能精确到这个频率。

网友(2021-08-26):
请问PI仿真时候在9KHz出现尖峰是什么原因呢?一般目标频段起始从那个点看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