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tec 中一个封装求教

楼主(2010-07-17):
最近要做一个1.27mm 的samtec的molc插座,焊盘宽度有变化的封装,原先只相当自己做块铜皮,然后和一个焊盘结合,这样比较难做。想请教一下大家s里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制作?
封装尺寸见附件

网友:
很好做的 只是你找到方法就是一个铜皮和一个焊盘结合的,搜下论坛里异性焊盘的做法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samtec的網頁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