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ADS9.2的库问题

楼主(2010-07-17):
请问:如何将pads2005中的库在PADS9.2中使用?谢谢!

网友:
有个库转换的工具吧 可以百度一

楼主:
没有百度出来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我想把07的库转换一下

网友:
    找到了
    利用pads自带的library converter即可实现。

网友:
    使用9.2 的自带转换工具转换了就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