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牛们,你们写skill脚本都是一行一行写出来的吗

楼主(2010-07-17):
还是说,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脚本,修改修改。我看每个功能写得都很长很长啊,我觉得要是一行一行写,我可受不了,看来我似乎没有编程的潜质啊

网友:
我看了一下高手的作品,从里面的注释来看似乎有skill模板

网友:
肯定是一行一行写的了
当然可以借用别人写的函数,或者某一段程序

网友(2010-11-11):
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一个制作FORM 的程序,
再将FORM 的档案转成 Skill的程序,
这样基本的架构就出来了.

制作FORM的程序: KODA FormDesigner
转换程序: xml2bnf

网友:
我一般是两行两行写。

网友(2011-07-13):
我一般是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