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gerber的问题

楼主(2010-07-17):
 左边的是元件图,右边是阻焊层的gb输出图
中间一焊盘是用铜皮跟焊盘联合成的一个焊盘,铜皮在顶层,焊盘是dip,出gb时阻焊层没有看见中间那个焊盘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确认下这个焊盘的属性

楼主:
焊盤哪個屬性啊,望指教

网友:
虽然没办法通过这两张图看出问题在哪里,但封装没必要这样做,中间引脚的铜皮完全可以去掉。

网友:
    出CAM 时,layer 中的设置图中的打勾试试。

楼主:
    RE: 请教一个关于gerber的问题 已解決

    谢谢,楼上,问题已经解决了,再此次感谢各位的认真解答

网友:
    学习了。我以前都是到阻焊层直接去画copper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