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7-18):
请各位帮我看看附件的图片中,我用红色圈起来的那个标注,是什么意思?多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是相对基准特征面的位置公差,详细请看如下文档:
http://www.doc88.com/p-5990464979.html

网友(2011-05-11):
楼上应该是正解
不过一般我们处理的时候都是直接画0.65的圆就可以了,公差为0.05
没有具体考虑这个
136说明板上有136个同样尺寸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