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D2004使用求助(简单问题)

楼主(2010-07-18):
安装EPD2004后,创建原理图时,没有sheet页(就是类似选择多大纸张)。见图。
这个sheet页是从增加器件里面添加的,但是我的库里面没有找到。请问怎么添加?是不是安装过程中少安装了什么?谢谢

网友:
图纸大小可以通过右键点击版面,选择"Properties"进行设置,版框和原理图symbol一样需要自己创建,EPD2004好像是没有自带版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