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礼2】自动输出光绘、钢网和装配文件,并打包

楼主(2010-07-18):
第二个:自动输出光绘、钢网和装配文件,并打包
同样在15.5下测试通过,对更高版本没有测试
不要用于15.2!
请自己安装WinRar,然后按照说明文件配置

楼主:
有没有试过的?给点意见和建议啊

网友:
我想试一下的啊
在16.02中但是一试就死机啊
!!!!!

网友:
不知怎么回事啊

网友:
会死机啊?那还是不试了

楼主:
我想试一下的啊
在16.02中但是一试就死机啊
!!!!!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16.02还是16.2?
我只有15.2,15.5和16.2三个版本,在16.2下的测试还没有进行
不过我倒是看到16.2的art work参数有不同
我尽快试试

网友:
希望你能尽快改过来,对了像gnd vcc这些层应该是负片的吧!!!!
我试了一 下但是还正片的。请问一下能不也设置的可以让自己改动

网友:
请楼主指这怎么回事,我在用你的skill出gerber时出现的问题。
AuxTools Current Cross Section Check Result:

TOP Surface Error!
BOTTOM Surface Error!

END.
然后就出来了一相对话框,there is error/warning in current crosssection continue

楼主:
希望你能尽快改过来,对了像gnd vcc这些层应该是负片的吧!!!!
我试了一 下但是还正片的。请问一下能不 ...
引用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您能试用并给出意见
对于平面层是使用正片还是负片、Bottom的film是否mirror、光绘文件的格式等内容的设置,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要求
正是为了能够尽量满足这些不同要求,我做了AuxTools.ini这个配置文件
您说的负片问题,请打开AuxTools.ini,将倒数第5行的Plot mode=P改为Plot mode=N
然后再使用我的SetXandArtwork设置,就是负片的了

请再试试,有问题联系
谢谢

楼主:
请楼主指这怎么回事,我在用你的skill出gerber时出现的问题。
AuxTools Current Cross Section Check Resu ...
引用 网友A:

请检查您Cross Section中TOP和BOTTOM两项的设置
应该是这两项的设置与配置文件中的要求不同

出gerber前,程序会对当前Cross Section中的设置做检查,对众多的错误情况均会给出提示
方便的话,请只把这两项截个图发上来,我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VIA CLASS/BOTTOM" "PIN/BOTTOM" "MANUFACTURING/SHORT_BOTTOM" "ETCH/BOTTOM" "DRAWING FORMAT/BOTTOM" "BOARD GEOMETRY/LOGO" ))

网友:
请楼主指点一下吧!!!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smallnose

("VIA CLASS/BOTTOM" "IN/BOTTOM" "MANUFACTURING/SHORT_BOTTOM" "ETCH/B ...
引用 网友A:

这是Art Work中films里的内容,我说的是XSection中的,就是类似下面的:

你的设置应该与上图中红圈部分不同
当然,程序给出的是提示,你可以忽略它
在程序问是否Continue的时候,OK就行了
理论上只要手工能输出gerber的,这个程序就能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设置如上传的图片。
和你说的一样的。就是和你和参数不一样啊!!16.2
不知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啊!
而我按 了“是”之后就没有任何的反应了,对话还在,而且gerber也没有出来。还请楼主指点!!

楼主:
我自己还没在16.2下测试
这个版本有太多的不同
我尽快试试吧

网友:
请问楼主怎么了,怎么不回我的帐子啊
我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要不你能不能把原代码能传上来吗???

网友:
请问楼主,问什么不能用在15.2版本呢?会有什么后果?

楼主:
请问楼主,问什么不能用在15.2版本呢?会有什么后果?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Allegro自带的函数在15.2和15.5中返回值的格式不同,导致这个程序运行错误
不过只是报出异常,不会对文件造成影响

楼主:
我对这个程序进行了升级
新程序在15.2、15.5和16.2三个版本下测试通过

为了避免混乱,我就不在这个帖子里发了
这个帖子的版本仅用于15.5
新版本请参见我的新帖子:【升级】【见面礼2】自动输出光绘、钢网和装配文件,并打包

网友(2011-05-13):
装了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