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d2004中的结构图导入PADS

楼主(2010-07-18):
这是结构图,高手帮忙转到pads2007去,我转的时候总是出现乱码.....

网友:
看了一下,好像是CAD作图有问题,但是我可以导入PADS,不是乱码,只是图有问题

楼主:
CAD图没问题的 ,我试了几次,图也不对,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的方法 ...... 期待

网友:
叫结构的炸一下试试

网友:
帮楼主转成了2005的,直接打开就是了。

楼主:
楼上的大哥 你是怎么转进去的 ,为什么我就转不成功呢?能否告之?

网友:
2007里是不是在DRTFT的工具里找

网友:
先学好AutoCAD,就什么都不用怕了。

网友(2010-08-27):
帮楼主转成了2005的,直接打开就是了。
引用 网友A:

放元件后走线时不能放置过孔走线到下一层(SHIFT+左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放元件后走线时不能放置过孔走线到下一层(SHIFT+左键),这是为什么?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没天加V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