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个跟走线有关的问题

楼主(2010-07-19):
1。在走线时怎么关掉Dynamic reconnect,每次拉线时都要关一次,不然走完线了都会自动给改了,很不方便

2。有些元器件引脚比较细,但要走很大的电流,一般想把线尽量走粗一点,例如图中的led,用99se可以走1mm宽的线,但在router里面拉不出这么宽的线,只能开allow trace necking,先出一条细的走线才能变粗,请问下有什么办法能走出99se的效果

网友:
设置没有设置好,你的器件焊盘是pad+焊盘做的,要进行设置,如果是电流大的话,建议直接用copper连接

网友:
1.不想动态走线可以将这个勾勾去掉:

2.想走出这种效果,可以用Copper,也可以用几条细线LOOP

楼主:
不是要去掉Dynamic route,是关掉Dynamic reconnect,这2个不一样的

网友:
    不是要去掉Dynamic route,是关掉Dynamic reconnect,这2个不一样的
引用 楼主:

        Dynamic reconnect  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
    Dynamic reconnect就是重新布线,每次画完线,软件又会改掉你的走线

网友:
    Dynamic reconnect就是重新布线,每次画完线,软件又会改掉你的走线
引用 楼主:

    一走完就被改了吗?还是其它时间被改,改成什么样子?
这个问题还真没碰到过。请楼主详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