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可以使铺铜更快

楼主(2010-07-19):
在PCB中,每次要铺铜都要等挺久的,怎样设置可以使铺铜更快?请高手赐教,谢谢!

楼主:
    晕,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说比如在宏里设置个快捷键什么的,这样就可以不用在菜单那边选了,只是我不懂得怎样设置,请高手赐教

网友:
    那是设置快捷键的问题, 看下这个
    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545&from=recommend_f

楼主:
    不好意思呀,公司用的软件还很落后,是POWERPCB 5.0,所以没法设置呀,怎么办?谢谢!

网友:
    ALT+T 再按P, 这个还算快的了

网友:
    ALT+T 再按P, 这个还算快的了
引用 网友A:

        用这三个键会很不方便。

网友:
    用这三个键会很不方便。
引用 网友B:

 大哥。这个总比用鼠标去找命令好吧。   结束时间

楼主:
    我已找到方法了,在POWERPCB根目录下更改menufile.date,设置我们想要的快捷键。谢谢大家热心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