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52a8de2df867d43e32df028c8f7c49c1","traceid":"1a193f4e17614294885758838ea7ea","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网友(2010-07-30):
回复 网友A:

    对于是否能够提高效率,这个是说不准的,如果订单大的话,用AA板和两条线可以做到比阴阳板更高的效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般这种板子是没有用到插式元件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优点是不少,遇到有BGA主IC过第二次回流焊,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希望有经验的出来讲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