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画出实际尺寸的pcb板子!!!!

楼主(2010-07-19):
按上图画出的pcb板,在做板的时候,尺寸会比标注的大些,
如何能使画出的尺寸与实际制版的尺寸相同。

请问边框线的宽度与制板的尺寸有关系吗?

网友:
只与制板厂加工精度有关,与其它无关。

网友:
楼上正解,只要你设计的没错,那就是加工厂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需要精度高一点一定要和厂家说好。不然一定比你设计的大一点

网友(2010-10-18):
在机械层放置物理边框,把物理边框设置的和禁止布线层一样大

网友:
是不是要装壳的呀,跟加工厂强调要做成负功差,或者你画板的时候就考虑留点空间!加工厂不可能做到100%精度的!

网友:
是V割还是铣边啊?V割的边肯定有毛边,误差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