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19):
各位前辈们!小弟想请教一下!图上C419:1uF 的用途为何?
谢谢!

网友:
储能作用

楼主:
可否请教牛人一下此电容的动作原理?? 谢谢!

网友:
保持Vgs的稳定,猜的,呵呵

网友:
软启动电容,让Q405缓慢开启,减小瞬间浪涌

好吧!選一個人來挺。^_^

网友(2013-08-12):
这里应该是降低开关对电源的影响,补能的。

网友:
这个就是稳定VGS电压的,linear充电电路都需要加这样一个电容,如果不加这个电容电路输出电流会不稳定。

我想想,也很想挺這一個。^_^

网友:
是不是防止上电时MOS管会开启导通的作用

网友:
为了防止inrush current,后面负载大流越大,或者负载电容加的很大的时候,MOS导通瞬间会把source端的电压拉下,所以需要GS间加电容缓冲,让MOS导通慢一点,保证source端电压稳定,不会在导通瞬间被拉的很低

网友:
为了inrush current,不加这个电容,MOS在导通瞬间source端电压会被拉低,负载电流和电容越大越明显,GS间加电容就是为了MOS导通慢一点,以保证source端电压稳定,不被拉下

网友:
第一次回帖,晕了吧唧的竟然回了两遍,大家见笑了

网友:
    赞成9楼说法

网友:
    維持 Panel_VCC 的輸出電壓穩定用的吧!
防止任何小於 20 mS ( 用1 倍時間常數就會降到 Vgs < Vt 估算) 的雜訊不預期的關掉 Q404,所造成的 Panel_VCC 不穩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