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圆弧走线和45度走线切换问题

楼主(2010-07-19):
protel99SE圆弧走线和45度走线切换问题,用快捷键切换不了,重装软件也不行。哪位高手帮忙解决!!!多谢!!!

网友:
会不会是你键盘的那个 按键坏了

网友:
是shift+空格的快捷键么?

网友:
你确定是不是在英文输入的模式下用的快捷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