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设计的系统不工作,想确认BGA焊的怎么样,可以用X射线吗?

楼主(2010-07-19):
我的设计的系统不工作,想确认BGA焊的怎么样,可以用X射线吗?
会不会顺坏芯片?
谢谢

网友:
把BGA的焊盘 的每根线做个测试点,这样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可以用X光照的,不过看虚焊有点难度,不会损坏芯片(我们以前常这样)
系统不工作,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测下与CPU连接的内存每个脚的阻抗,看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