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gerber转pcb的方法?

楼主(2010-07-19):
请问有没有gerber转pcb的方法?谢谢!

网友:
没有
CAM可以看gerber
但是转成PCB的,我还真没听说过

楼主:
CAM怎么转呢?谢谢!

网友:
    没有听说过,或许有。

网友:
    CAM350,直接存为PADS格式,只不过存出来的只有光绘图形,没有网络、焊点的概念。

网友:
    就算是能存成为光会文件,然后让我操着做我也都总比我重新规划的好呀,5楼,怎么存成光绘文件的?而且比例一致。

网友:
    据说ad可以,没试过,lz可以找下网上的教程

网友(2021-12-02):
    十年后解决了你的问题,我是来混威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