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

楼主(2010-07-19):
不知道设置那里了,今天做板发现在布局时不能显示器件了,请大侠们帮助解决下。。路径没有问题
命令栏显示:
E- Symbol 0603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C1E- Symbol 0603 not found for component C1

PCB .rar

网友:
沒有连接零件库吧,或者库里没有此封装的零件

楼主:
没有连接零件库是什么意思? 以前我还能用那,库里这些器件都有的!

网友:
看你的图示,就是没有连接database,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设置

楼主:
您说的是设置器件路径吗? 我看了应该没错, 要不您给说下设置步骤。。
谢谢

网友:
没做封装,或者没把lab的勾打上,数据库没有加上

网友:
我也碰到过,你把器件路径删除,再重新设置一次路径,关闭软件,再开文件就可以解决。很奇怪的。

楼主:
谢谢你们,. 我已经从新装了下软件 ,,,